数字调频振动送料控制器 分段控制

楼主(2024-05-15):
诸位,有一块SD-VC31-S的数字调频振动送料控制器,现在控制方式:对射开关检测到无料时,给PLC发送信号,PLC控制振动器工作,检测到有料了,振动器就不工作了,振动器工作电压设定是
95V;
现想增加,当无料时,PLC控制振动器以95V的电压振动;当检测到有料时,PLC控制振动器以70V的电压振动;
这种控制方式,要如何实现;

网友A:
有模拟量控制吗?有模式切换的点位吗?没有的话,就没得搞
目前PLC和振动器都没有模拟量输入输出点,能否考虑在控制器输出的地方加电阻?用PLC决定控制器输出电压是否经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