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使用寿命?

楼主(2024-05-15):
常规的继电器使用寿命大概可以动作多少次?有资料说20-25万次,网上买了一款做定时触发控制的继电器,测试了下,动作了200万次了,目前还能正常使用。
有人做过类似测试吗?欢迎大家一起沟通讨论。

网友A:
只能说明该继电器质量过关

网友B:
工作10多年了 没有因为电气原因坏的继电器 只有环境恶劣坏的!!

网友C:
我单位日资,成立21年了,最早的设备里面的电气元件根本没换过,一直使用。听总社的人说,日本本社有半个世纪的设备还在用,继电器还是七几年的,也没换过。。。。
我来这单位10年了,说是定期检查继电器,在我印象里日本进口来的设备就没换过普通24V继电器。。。
拆二代

网友D:
标称寿命是在额定的触点电流情况下测出来的,如果实际工作电流远小于额定值,那么实际寿命肯定会大于标称寿命的
下载积分:+1(chenspen)

网友E:
质量可以的厂家。确实是耐用。除非是其他原因导致损害。固态继电器更加耐用。

网友F:
PLC的继电器输出接交流220V中间继电器,用个3-5年PLC的继电器触点有粘连现象

网友G:
跟负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H:
带上消弧装置(注意:区别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寿命吓死你

网友I:
一般都有三百万次以上。

网友J:
一般不频繁,松下,高建泽这些几千万没问题的。

网友K:
和使用环境有关。

网友L:
每个厂家的继电器说明书上都有寿命说明,看下寿命说明就清楚了。
继电器很长时间没有坏的,本质就是这些继电器动作的频次很少,设计也符合它的电气要求,所以就不会坏。如果电流参数超过标称的值大了,频次上来,很快就会坏掉。尤其早期(15年前)用亚德客的电磁阀,继电器特别容易烧触点,现在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M(2024-06-20):
继电器机械寿命几千万次,电气寿命几十万次

网友I:
两三百万次吧。

网友N:
负载与开关频率决定实际使用寿命!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O:
同样的使用环境继电器寿命也有很大区别,我用的设备每天动作2万次以上,有的继电器用了7年还在用,有的1年就不通或者沾点了。负载都是直接拖的变频器运行信号。
自学

网友I:
西门子继电器,可以用800年。

网友I:
可以达到几百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