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显示的数据与PLC中对应寄存器数据不一样

楼主(2024-05-15):
各位大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电脑监控PLC实时的寄存值总是触摸屏上设置的值的十倍,例如输入10,PLC就显示100,好像是哪里差了一位一样。
触摸屏上设置寄存器的是float类型,PLC用这个寄存器作为浮点型除法中的除数

网友A:
看一下你触摸屏的源范围与显示范围对应的关系,或者之间有对应运算,你这个就相当于是源值/10=显示值,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B:
怀疑你是不是触摸屏输入的是10.0
或者你直接附值PLC,去看触摸屏上显示多少

网友C:
触摸屏里有数据转换

网友D:
触摸屏是不是加小数点了,看触摸屏地址的格式。

网友E:
就是个16位的数据,然后显示1位小数吧,他不是浮点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