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5):
之前刚解决了FX5U读取电子秤数据的问题,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难题了
5U读到电子秤数据是ASCII码的数据,我要转成一个浮点数,是不是只能逐个字转换,然后再通过算式组合起来,这个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办法了
反之也是,如果我要把一个浮点数,例如123.4转换成ASCII码,是不是只能把123.4每一位都拆开,再换成16进制,再换成ASCII码存起来,请教高手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你把你接收的内容发出来看,如果是几个混在一起,那就提取,如果没有就直接转换就行
一般都是截一段就可以直接使用指令,直接ASCII直接转浮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接收的内容发出来看,如果是几个混在一起,那就提取,如果没有就直接转换就行
一般都是截一段就可以直接使用指令,直接ASCII直接转浮点的

我是能读到ASC 的数据,转换后和电子秤一致,141.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