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5):
目前有个从轴伺服电机需要一比一的跟着另一个做主轴的伺服电机转动。
但这伺服电机是MODBUS RTU控制的,不知道怎样做主轴。 请问各位有做过的吗?

网友A:
没听过这样都可以的……

网友B:
不行,纯MODBUS通讯还不如脉冲来的快
电机和驱动器是定制的,如果是脉冲就好办了。
2296957676@QQ.COM

网友C:
主轴的脉冲输出接到从轴的脉冲输入

网友D:
这样信号延迟太大了

网友E:
主轴从modbus接收P2P运动命令,然后从轴和主轴之间通过脉冲连接就行了,没问题的
大神请细说下应该如何操作?  我这主轴的驱动器是定制的,通过modbus发速度,然后通过IO给使能和启动命令就会运动的。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主轴从modbus接收P2P运动命令,然后从轴和主轴之间通过脉冲连接就行了,没问题的

    呃,不是标准伺服的话。。。
    但是你这个等于是IO控制了呀,IO控制了就靠IO去同步呗,俩都用modbus写好速度啥的,这个通信是异步的,要等待通信完成。一旦参数下发完成了,两个伺服同步启动不就行了。

    标准伺服的做法是把主轴的编码器输出(一般都可以重新设置分辨率啥的)给从轴的脉冲输入,你这个1:1的,怎么输出就怎么输入就完事了,如果有高级应用凸轮之类的,看伺服的具体功能,比如说从轴会比较方便就写在从轴里,这种情况下,从轴基本上就和主轴是锁在一起的,主轴怎么动从轴就怎么动,主轴报警或者扭矩限制了,从轴也不会动,同理主轴震荡了,从轴也跟着荡而且有可能荡得更厉害

    单纯的两个伺服同步1:1,可以看看伺服是否支持龙门模式,交叉两个伺服的编码器实现精确同步

    以上所有内容都可以在下面这个网站找到,虽然是针对台达的伺服,但是看多了,就会发现所有品牌都差不多,最多功能名字不一样,本质都差不多

    https://smartservo.org/cn/2587-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不是标准伺服的话。。。
    但是你这个等于是IO控制了呀,IO控制了就靠IO去同步呗,俩都用modbus写好速度啥的,这个通信是异步的,要等待通信完成。一旦参数下发完成了,两个伺服同步启动不就行了。

    感谢指教! 目前的问题就是同步启动时会因为加减速不一致的原因导致最终停止后与启动前的主从轴对应角度有一定的偏移。
    而主轴的加减速参数不能调也不知道是多少,定制的厂家也不知所踪了。
    至于把主轴编码器输出到从轴的方法也不适合,因为调试的时候从轴需要单独点动或定位,只是在自动运行时同步。

网友F:
    主轴伺服的脉冲输出 给到plc 当编码器主轴,plc编程实现从轴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