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5):
请教一下。有个松下电机带一个齿轮齿条,还有减速机。齿数为25.模数为3.  减速机比例为1比15.  问了机械设计。他说齿轮转一圈距离差不多79.6mm.。。。经过减速机后,最终电机转一圈差不多5.3mm
请问机械设计算法对不对。如果是这样。那电子齿轮比应该设置多少?感谢各位。
plc

网友A:
编码器解析度:8388608
Pr0.08 = 0
Pr0.09 = 8388608 * 15 (减速机) = 125829120
Pr0.10 = 25 * 3 / 0.01 (精度) = 7500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经过实验,机械设计给出的计算尺寸是错误的.
正确计算方法应该是3*3.1415*25除以齿条比例系数0.9424 =250.0132.    减速机比例为15.  然后用235.0132除以15.结果等于16.667509  ,最后设置参数为16686转一圈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有始有终
  • plc

网友B:
    齿轮齿条传动的,齿轮模数为整数的,齿轮一圈输送长度都是除不经的,要注意累计误差
    如果需要精确定位,下次建议机械设计用齿条齿间距为整数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齿条传动的,齿轮模数为整数的,齿轮一圈输送长度都是除不经的,要注意累计误差
    如果需要精确定位,下次建议机械设计用齿条齿间距为整数的类型

    确实是误差大,走1000mm就有几个毫米误差.
    plc

网友C:
    以齿轮啮合部位的尺寸来计算误差会小一点,一帮来说要求进度高的地方尽量不用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