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H系列PLC 报运算错误

楼主(2024-05-16):
松下plc程序下载报运算错误

网友A:
你用除法除数必须要大于零
QQ:569456723

网友B:
松下的机子。分母等于0,有时报错。有时又能运行。

网友C:
涉及到除法时,除数如果是个变量,那就多加一段程序,当除数为零时赋值一个数,避免出现除零错误。
记得汇川H5U自带除零防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