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设定下限频率20,还是会降到10左右,什么原因

楼主(2024-05-16):
三菱变频器设定下限频率20,还是会降到10左右,什么原因呢,降到10左右就会报警电流过载

网友A:
过载了频率起不来呗
是频率先下降,然后引起的电流过载

网友B:
频率太低扭矩起不来啦
是频率先下降,然后引起的电流过载

网友C:
检查电机接线和负载。

网友D:
检查频率源

网友E:
探讨探讨一下。

网友F:
负载过重带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