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dbus RTU 能放送数据,但是接收不到

楼主(2024-05-17):
三菱PLC用MODBUS RTU通过转换模块转换成TCP通信视觉,目前PLC发送的数据视觉能接收到,但是反馈回来的数据PLC没有接收到,用了网络和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了转换设备正常,用了串口调试助手直接通信PLC,PLC能发送数据但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原来有遇到过MODBUS TCP通讯时出现过这种情况,原因时因为MODBUS的配置文件错误导致的!
想请问一下具体怎么解决

网友B:
你知道什么叫RTU吗?发送过去,对面的RTU设备识别到了,就要根据内容返回一定格式的内容啊……,你格式不对,他是不认的

网友C:
用边沿触发发送试一下,可能帧间隔时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