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修改图框,报错为“文件被写保护,更改不能保存”

楼主(2024-05-17):
原因不知道在哪里,复制了好几个FN1-001,也复制到其他盘里去,都不行。有碰到过同样问题的吗?能否解疑答惑?
去年的时候是正常的,可以修改或更换,都可以。有一段时间没用过了,前天发现的这个问题。
上两张图片吧!

楼主:
上了两张图片,有没有能给指点下的?

网友A:
可以查一下文件夹属性,安全中当前用户的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一下文件夹属性,安全中当前用户的权限
您说的是对的,是只读。但是没法更改,改了还是只读。
为什么去年没事呢?刚才重新安装了一遍也不行。

楼主:
大概解决了,在图框目录下把FN1001改成了FN180,再把改的这个设置为默认图框,可以修改了,也可以设置了,保护也不存在了。只是FN1001不行,原因不清楚。

网友B(2024-09-08):
1. 我猜你不是在EPLAN主数据-复制-再另存为的,软件的数据文件都是有权限的,如果你直接复制这个图框文件就会把权限一起复制。
2. 你有2个一模一样的图框文件在不同文件夹,你使用自定义位置的图框文件时与EPLAN自带的图框名称冲突。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