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程序正常用,电脑卡住后,程序就不能用了。

楼主(2024-05-17):
程序一直正常用着,监控时电脑卡了,程序就开始提示有问题。

网友A:
你翻译一下 问题提示,不就明白了吗
因为你是做监控,电脑卡了 电脑就不能跟踪所以无法识别你现有程序。
你做一个数学运算:你以时速120Km的速度在后面直线追赶时速200Km速度的车子,请计算多长时间能够追上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