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7):
定时器为什么不能触发计数呢?分析了半天没弄明白,请大家指教。
  • 下载积分:+1(jk090901)

网友A:
    上下两行换一下,了解一下PLC扫描机制和顺序
  •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把计数放延时上面,他应该是扫描的问题

楼主:
    你们倒是解释一下扫描机制啊?PLC不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吗?我看了半天,应该是可以触发的啊。
    为什么三菱这么写都可以?

楼主:
    说扫描机制的,看这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倒是解释一下扫描机制啊?PLC不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吗?我看了半天,应该是可以触发的啊。
    为什么三菱这么写都可以?

    我理解的是,他3s时间到会输出信号但同时他也会复位也就是变成0秒,这个时候他就没输出了,plc扫描从上到下,他先扫到的是复位成0在接通延时

楼主:
    引用第5楼新人小白,,于2024-05-17 14:51发表的  :

    我理解的是,他3s时间到会输出信号但同时他也会复位也就是变成0秒,这个时候他就没输出了,plc扫描从上到下,他先扫到的是复位成0在接通延时

    三菱的是咋回事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的是咋回事儿呢?

    我没用过三菱的不清楚,西门子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第7楼新人小白,,于2024-05-17 14:54发表的  :

    我没用过三菱的不清楚,西门子的就是这个

    扫描机制说不通的。你要按照周期来解释扫描机制。这个程序,计时到3秒,这个周期定时器输出,那么下面的程序立刻触发加1,下一周期,从头开始,定时器计时条件才断开,定时器OFF,再下一周期,定时器才能由常闭触点再次触发启动计时。你分析的扫描机制,一周期全都把活干完了,这是不对的。

网友B:
    我查了一下西门子扫描周期默认是150ms,而三菱的扫描周期在0-100ms,三菱的扫描快会捕捉到输出,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第9楼新人小白,,于2024-05-17 14:59发表的  :
    我查了一下西门子扫描周期默认是150ms,而三菱的扫描周期在0-100ms,三菱的扫描快会捕捉到输出,应该是这样吧

    应该不是,扫描机制和时间没有关系,你就是扫描周期一分钟(允许的话),也不影响它这样的工作原理。我怀疑问题出在定时器上,西门子这个定时器可能有什么特殊之处,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扫描机制和时间没有关系,你就是扫描周期一分钟(允许的话),也不影响它这样的工作原理。我怀疑问题出在定时器上,西门子这个定时器可能有什么特殊之处,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

    怎么会和时间没关系呢,扫描周期不就是执行周期吗,也就是程序从头执行到尾需要多少时间,假如你1分钟,你还没扫描完后面前面根本就接通不了啊

楼主:
引用第11楼新人小白,,于2024-05-17 15:10发表的  :

怎么会和时间没关系呢,扫描周期不就是执行周期吗,也就是程序从头执行到尾需要多少时间,假如你1分钟,你还没扫描完后面前面根本就接通不了啊

我这么说确实有歧义,这么说吧,扫描周期是毫秒量级的,而你的定时器是秒,千倍的差距。定时器是独立于扫描周期的。也就是说没有来不及这种事情,PLC要比你想的快太多了。

网友C:
定时器的Q分配外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的Q分配外部变量

啊?能说的再明白一点吗?

楼主:
我猜测,西门子的定时器计时达到的本周期是不输出Timer.Q的,然后下一周输出Timer.Q,如果按照正序写,下面的Timer.Q永远不会触发。我的猜想,还请大家继续指导。

楼主:
自复位定时器适合用于触发需要周期性发生的动作。通常,将引用定时器位的常闭触点
放置在定时器指令前面可创建自复位定时器。该定时器网络通常位于使用该定时器位来
触发动作的一个或多个依赖型网络上面。
当定时器时间已到(经过的时间达到预设值)
时,定时器位将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为ON,因而可执行由该定时器位控制的依赖型网络逻
辑。下次执行定时器网络时,常闭触点将为OFF,从而复位定时器并清除定时器位。下
次扫描期间,常闭触点将为ON,因此将重启定时器。
**********注意***************
创建此类自复位定时器时,请勿将定时器DB 结构的“Q”成员用作该定时器指令前面常闭触点的参数。而是要使用与该定时器指令的“Q”输出相连的变量。如果访问定时器DB 结构的Q 成员,将导致定时器更新,且如果因常闭触点而更新定时器,该触点将立即复位该定时器。定时器指令的Q 输出将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不为ON,并且依赖型网络不会执行。
************************************************

这是西门子论坛上的高手复制的一段手册上的内容,就是根本原因
  •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楼主:
    如果访问定时器DB 结构的Q 成员,将导致定时器更新,且如果因常闭触点而更新定时器,该触点将立即复位该定时器。定时器指令的Q 输出将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不为ON,并且依赖型网络不会执行。

网友D:
    呵呵。老衲遇到过这个情况!主要是你互锁了。

网友E:
    给DB 输出Q 给个位寄存器,下一行调用位寄存器的常开触电就ok了
    bnnyygy

网友F:
    好蛋疼的逻辑。

    看感觉程序感觉逻辑是没问题。

    西门子这个定时器好奇葩,用定时器的.Q驱动其它bool变量我感觉要多用变量,也不爽

楼主:
    我思考了几天,结论是这是个BUG,我在西门子论坛被人批评,不得不说,这些大公司训练用户真有一手,明明是错的,都有拥护者强行解释。类似的还有苹果,训练用户真挺厉害。
引用 网友F:
    好蛋疼的逻辑。

    看感觉程序感觉逻辑是没问题。

  • 下载积分:+1(先飞的鸟)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