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MODBUS RTU 隔离模块

楼主(2024-05-17):
MODBUS RTU 通讯,风机PLC 200SMART 与和利时DCS K系列通讯,风机停机,DCS可以正常与PLC 通讯,一开机,通讯就中断,肯定是风机变频干扰,有没有那种信号隔离器推荐一下,大神们

楼主:
刚在在淘宝买了个信号隔离,待收货试试

网友A:
好像要加磁环

网友B:
用双绞屏蔽线。屏蔽线单端接地

楼主:
双绞屏蔽线是那种普通网络线吗,我用的是紫色DP线

楼主:
昨天我淘宝买回的 信号隔离器、磁环安装上去都没有效果,风机厂家说把校验由无改为偶校验,我感觉也是没用的,这个主要是干扰,改校验没太大意义吧

网友C:
给PLC与DCS电源前面加隔离变压器 及 电源滤波器
双绞屏蔽线与动力线分开走
加终端电阻

楼主:
终端电阻120欧也加了,没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双绞屏蔽线。屏蔽线单端接地
线材用双绞屏蔽,接地需要可靠接地,通讯线不要与动力线走一个线槽,分开走,最好动力线放铁线槽里
劲量缩短通讯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