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电机旋转角度不准

楼主(2024-05-17):
汇川SV630驱动电机带动圆盘使其旋转一个固定角度,用的是相对位移指令DDRVI,给定固定脉冲,方向固定,但是越到后面偏移量越大,请问大佬们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算准旋转角度所对应的脉冲数,如果是浮点数还有精度的问题,或者旋转角度转换为脉冲数时有余数。

网友B:
脉冲的估计不太好实现,可以试下用绝对定位,定位完把当前位置清零。见过用三菱的模块来走角度的,朝一个方向旋转,每次90度。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T421279U/?spm_id_from=333.999.list.card_archive.click

网友C:
要注意清除累积误差,可采用中断改变当前值。

网友D:
以前我们是直接把单圈脉冲设定为3600或36000,没遇到过定位不准的问题,如果是EtherCAT控制的脉冲就要去研究下PDO的参数不然也会导致过冲或每次定位少0.01

网友E:
先讲讲你的命令接口,是用实际脉冲线控制的吗,看看电子齿轮设置的对不对,还有研究有没有丢脉冲
用网络连接的,那就是设置的问题,就是每圈移动量和伺服编码器可能没匹配上

网友F:
相对值会有累积

网友G:
是不是
不是整比
比如 70:9这样 不是整比 脉冲类的PLC 需要每个周期校准一次
运动类PLC 轴配置输入70:9 就不用管了

网友H:
电子齿轮比不对

网友I:
就是电子齿轮比不对 ,这样脉冲数越多,偏差就越大

网友J:
可以选择使用伺服内部的位置来控制。一般每触发一次走一定的角度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机构部分的问题。亲身经历:伺服接收脉冲,走固定距离,结果每次走的位置都不一样,和那些搞机构的吵了三天,结果是机构重新设计传送部分。

网友L: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用的是西门子SMART200PLC,使用的功能是先速度运行,当检测到一个信号后,走一个定位,两段运行中间是连续的,这样控制不会有累计误差。
浪子海风

网友M:
关于这点我也有遇到过,的确会有一丢丢的误差,转多了就累差很大
优伤的菊花

网友N:
你用绝对定位会有误差?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C:
中断,走定长。

网友O:
这个问题,首先监控脉冲,每次一样,发送与接收,那就排除电器方面,在查找机械

网友P:
前面有人说了走绝对就可以了,就是有机械误差也只补偿一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