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4模块如何与伺服连接

楼主(2024-05-18):
目前选用了三菱的LD75P4的定位模块,伺服则是汇川的SV630P
在程序中有条指令是[DMOV D???(?是触摸屏可设的速度数据) U0B/G74(G74是模块中的原点复归速度)]
小弟想问一下各位大哥,P4模块是如何把D???的数据传输给伺服中的
是通过脉冲的形式嘛?如果是脉冲的话我改变D中的数据,伺服运动的速度没有任何变化,D是25000和50000两个不同的数据,伺服速度却是一致的
有没有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种做法是不能够在运动过程中更改速度的,有专门的在运动过程中更改速度的指令

网友B:
用程序写入原点回归速度后是断电生效, 除非程序写入闪存方式执行一次,但是闪存有10W次写入寿命,不能频繁写入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