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19):
现场有一台fx5u的plc.时不时就出现莫名其妙的停机。其他同事没在意,以为是网线的问题,导致通讯不上。后来换几次网线,还是出现问题。有一天出现了停机。就拿电脑过去监控一下。经过诊断,提示意思说不支持mc mcr功能,看功能块也没有调用sfc功能,后来打电话问下三菱技术,最终确认是固件版本低的问题。找采购联系代理,代理发过来一个固件升级包。
升级包解压出来,放sd卡跟目录。先把plc程序读出来,然后把plc切换到停止状态。关闭电源。插入sd卡。重启电源。现在plc就可以固件升级了。根据说明书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升级完成后。需要重启电源。根据说明书,查看指示灯状态确认。用电脑连接plc,切换到诊断状态。看看固件版本有没有升级成功,如果没有升级成功,再关闭电源再升级一次。最后升级成功。最后附上错误提示的截图。
  • 下载积分:+1(liuf411) 感谢分享!
  • qq群54242499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种升级固件可以从这下载: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com/fa/download/software/cnt/plc/index.html

    站长:这个不分日语,英文,什么的吧?

网友C:
    1.21版以后才可使用SFC功能,拿一张16G以内的SD卡格式化后吧固件复制进去,重启后等待30分钟左右
    附件: fx5ucpu_1290.zip (4041 K) 下载次数:81
  • 下载积分:+1(liuf411) 真是好人!

网友D(2024-09-28):
引用 网友C:
    1.21版以后才可使用SFC功能,拿一张16G以内的SD卡格式化后吧固件复制进去,重启后等待30分钟左右

    重启后等待30分钟左右?

网友E:
    不至于30分钟吧

网友E:
    17年生产的,只能升级到1.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