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Mr - J4A 使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4-05-19):
各位老铁前辈,想询问一下MR-J4A伺服使用FX系列的PLC

网友A:
有ABS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ABS指令
师傅,我使用ABS指令却没办法顺利读出当前位置。不知道哪边出了问题

网友B:
我都是485直接读取的

网友C:
还可以读取当前寄存器的值

网友D:
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楼主:
这是我的程式,但是D1000一直没有数值
小侯

网友E:
執行指令時是透過IO發出讀取指令,並透過X點將數據讀回
看指令執行時IO點有沒有在動作
有動作在找尋其他原因

网友F:
三菱伺服MRJ4从入门到精通视频教程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M4y1m7sk/?spm_id_from=333.999.0.0

网友D:
X15------J4-A 22, X16------J4-A 23, X17------J4-A 25, Y15-----J4-A 15, Y16---J4-A 16, Y17 -----J4-A 17, 伺服参数PA03-----0001,如果不对,你找我, 从J3-A,J4-A,J5-A,都用过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