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疑問 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4-05-20):
三菱FX5-40SSC-C運動控製模塊能控制台達A2伺服驅動器和馬達麼 好用麼

网友A:
应该不可以,这种总线形式小三一般不带别人玩。

网友B:
不可以用的 只能用三菱的自已的!!

网友C:
不可以的,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FX5-40SSC-S SSCNETⅢ/H
FX5-40SSC-G CC-Link IE TSN
三菱不跟台达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