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两个动作怎么检测开关好坏

楼主(2024-05-20):
你好?一个双电控的二位五通控制四个气缸,每个气缸上面有两个接近开关,一个开缩,一个闭锁,程序怎么设计让电磁阀A口得电后,设计四个气缸开锁接近开关是否正常,电磁阀B口得电也是设计一个四个气缸闭锁接近开关是否正常,每个动作都要做到检测开关是否正常,损坏相对应的开关报警输出,以便及时处理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多谢!!!!!!!!

网友A:
不是和一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气缸的报警一样的写法吗?

网友B:
接近开关换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和一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气缸的报警一样的写法吗?
哪里有程序样例吗

网友C:
A口输出 检测开锁4个开关到位关闭A口,A口输出超过多少秒 报警说明没到位!

网友D:
这不是本行当的专业人员问的话!

专业外协

网友E:
楼上说得对,都不知所云

网友F:
你没写过气缸报警程序?

网友G:
4个开关串联,定时检测到就属于正常,超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