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绝对定位轴方向走反

楼主(2024-05-20):
1511T的PLC配6台V90,5台定位1台速度,其中有1台从1200绝对定位到250,会先走到1313(机械限位位置)卡着,10秒左右才向回走。其它轴也是一样控制,都没出现类似问题,求解救。

网友A:
把这个v90和其他轴的对调下,看看其他轴是否发生。drive有问题很难讲清楚的。你就用排除法吧。好在你不是一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