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0):
大佬们,我手动回原点在原点和反转极限碰到反转极限后会接着反转往原点跑,但是我自动回原点碰到反转极限伺服就报错了,怎么回事呀
QQ1364713921

网友A:
回原点指令的方向输出点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B:
让我来猜一猜,你这是什么鬼呢

网友C:
FX3U是几个轴的。两轴还是三轴。如果是3轴, Y2有点意思。回原点搞一个指令就好了。还分自动手动。折腾越多。苍蝇也喜欢。

网友D:
轴控都有对应的点,感觉你的方向脉冲有点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来猜一猜,你这是什么鬼呢

写错了嘤嘤嘤,现在已经OK了
QQ13647139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3U是几个轴的。两轴还是三轴。如果是3轴, Y2有点意思。回原点搞一个指令就好了。还分自动手动。折腾越多。苍蝇也喜欢。

我错了大哥
QQ13647139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控都有对应的点,感觉你的方向脉冲有点混淆
[/quote我错了大哥,
我是 Y0    Y3
        Y1    Y4
        Y2    Y5
QQ1364713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