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加了ADP模块后,485bd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2024-05-20):
求教,加了adp模块后,485bd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吗?相同的程序,加了adp后485bd就不发送数据了,不管设置成ch1还是ch2,都不工作,难度要在软件的某个地方要设置一下?
zsfjn

网友A:
不能同时使用modbus指令
我用的RS指令

网友B:
左侧扩展最多安装2块通信适配器。如果安装了通信扩展板(FX3U-232-BD等),则左侧最多安装1块通信适配器。
3A-ADP应该不算通信扩展板吧?

网友C:
单独写个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D:
我记得多通道的话要用RS2指令吧

网友E:
再看看通讯说明书。哪里有没考虑到的地方。重点还是设置的问题。
向勤奋学习的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