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和信捷触摸屏通讯失败怎么办?
冲出枪林弹雨

楼主(2024-05-20):
信捷PLC和信捷触摸屏,波特率设置115200bps,总是提示失败,线检查了一遍,参数也核对了一遍,就是连不上,后面调小了测试下,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A:
线路干扰大了

网友B:
默认19200就可以,高了容易干扰
信捷PLC和信捷触摸屏通讯失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