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Electric P8 2024下载及安装

楼主(2024-05-21):
EPLAN Electric P8 2024下载及安装
https://pan.baidu.com/s/1KpLM7Kds5sBxFdbK_Cp4qQ?pwd=0404

网友A:
偶尔卡顿 怎么解决的?

楼主:
软件卡顿吗?如果软件表现卡顿
1.一般情况是系统问题,考虑是否需要重装。
2.可能是硬件配置过低,内存不足,显卡显存不足等。

网友B:
卡顿没法解决 换电脑装还是一样,不过不会卡死

网友C:
这个版本比P8 2.9好在哪里啊?大佬们!!!!!!

网友D:
从2023版本开始不需要ACCESS支持,这个是比校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2023版本开始不需要ACCESS支持,这个是比校好的

网友E:
不敢下:
1、国外软件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2、盗版容易收到律师函;
3、国外产品产能过剩会倾销到国内
下载积分:+1(hsiung) 第2条是重点!已验证

网友F:
安装后打不开

网友C:
这个版本和2.9在一起的,都可以打开,就是2024找不到数据库?

网友G:
偶尔卡顿,需要在启动软件前将系统时钟调到1年后,然后启动eplan,启动完成后,再把时间改回来,就不卡顿了

网友H(2024-11-13):
太麻烦了,能用就别折腾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I:
正好换电脑了,下载个试试

网友J:
2022卡的我崩溃了

网友K:
谢谢分享!已保存在网盘了。

网友L(2025-05-17):
下载使用看看,因为2.9后就是个大改款还没上手过,谢谢楼主。

补充测试: 可以使用没问题,卡顿是属于配置不够的那种卡,不适每5分种卡。
确实开启软体前先变更一下日期改成未来约2~5年(我是都改成2030年),启动完成就可以改回正常日期。
我使用vmwara 17.5.x  windows 10 pro 22h2
ps.楼主建议配置好点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