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2):
   现场有一个300的2PN DP的PLC用STEP7上传程序提示之前是用博图下载的,遂用博图15上传,一点上传博图就闪退,没办法又换V16,作为新站把硬件软件全部上传上来了,但是有几个块有禁止符号,点击显示300上传SCL无法编辑及编译,把其他正常的块打开但是在线监控图标是灰色的,各位大侠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终于把图能上传了

网友A:
300如果是上传上来的SCL程序,不能监控,必须有源程序

楼主:
无源程序,没有技术支持,只能从PLC上传,那这么说这种情况就无解了。

网友B:
300的scl如果是博图做的话,需要scl程序,梯形图无事

网友C:
确定300的程序是用TIA的版本做的吗?有没有试试用STEP7上传程序试试?

网友D:
这个我遇到过,要有源程序,有源程序可以监控,不然就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西门子400电话咨询他们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遇到过,要有源程序,有源程序可以监控,不然就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西门子400电话咨询他们工程师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源程序,程序只能从PLC上传。那么我上传上来的程序再下载到PLC里面能正常运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的scl如果是博图做的话,需要scl程序,梯形图无事

那就是说从300PLC上传程序不能上传SCL编写的程序?

网友E:
300的程序,本来在博图就不能上传。要有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