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控制二连杆做直线运动

楼主(2024-05-22):
用FX3U控制串联二轴,让轴端做平行于X或Y轴的直线运动。这程序应如何写?请大家提供思路或算法。

网友A:
你这叫龙门同步吧???

楼主:
不是龙门啊,二轴串联的
引用 网友A:
你这叫龙门同步吧???

网友B:
串联2轴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描述清楚一点整个动作流程别人才有思路,你说的这平行于X或Y做直线运动的话,只需要一个轴不动另一个轴动,那轨迹就是平行于X轴或Y轴的直线运动。如果角度随机的话,要走直线运动可以用插补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