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5做多屏显示

楼主(2024-05-22):
现有一个项目用wincc7.5做上位机,办公室有一台工控机,连接一个显示器和一台电视显示同一个画面,设备现场放9个显示器显示各个工艺段运行情况(和办公室电脑显示不同画面),如果用10个显卡感觉太浪费而且也卖工控机的说这么多显卡不一定都能显示,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做,看过别人的做的没有详细分解不清楚具体操作,别人是外部用网线通过交换机用网线到现场在用VGA转网线连接显示器,具体交换机如何与电脑连接做分屏就不清楚了。
各位大师有没有做过这样项目,需要哪些硬件,电脑如何设置,万分感谢
zhaoaron

网友A:
我感觉做不出来,一般都是一个电脑一个WINCC. 1个电脑显示2个不同WINCC画面都不好做。。。
......

楼主:
一个电脑显示2个不同画面好做的,电脑有2个显卡,做独立窗口就行了,主要是别人已经做出来了,具体怎么分的还不清楚,6个估计也好做,多了显卡不行,知道别人有什么高招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做不出来,一般都是一个电脑一个WINCC. 1个电脑显示2个不同WINCC画面都不好做。。。
zhaoaron

网友B:
如果需要独立操作的话那么就要借助其他软件实现独立鼠标键盘或是触摸屏,只显示的话多做点画面窗口就好了,一般两个显示器操作的多,这个也很容易实现,做一套界面分两个画面窗口就好了,跟楼上讲的几个显卡什么的都没关系。独立画面窗口本身就有显示器选项吧。wincc功能还是很强大的,特别是对控件的支持,控件写得好再配合vba或者.net等高级语言,wincc工作量能少80%以上

网友C:
不用多个显卡,只要电脑配多个口就可以 ,配了多个接口后直接配置电脑就可以,需要了解可以关注我的快手号love521988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