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白光CF卡备份反编译

楼主(2024-05-22):
富士白光CF卡备份反编译,已经找到DSP里面的BIN文件了,后续步骤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了,有哪位前辈知道吗

网友A:
插入CF卡至普通读卡器,打开V-SFT软件,在文件-->CF卡管理中选择CF卡所在盘符,选中DSP中的BIN文件,然后点击文件--〉返回BIN...
Good Luck ~
按照您说的,显示请输入密码,这个是不是需要破击才行?谢谢前辈

网友B:
可以處裡
是需要破解吗?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我也可以

楼主:
还真的是需要解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