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2):
机器手即使断使能也时刻记录位置,为什么好多机器手程序需要加回原点指令呢?

网友A:
机械手的位置会干涉其他机构回初始位置,所以要先使机械手回工作初始位

网友B:
机器人程序 从头开始运行,你要是不回原点,直接撞上去咋搞。
  • 下载积分:+1(li19930121) 热心助人!

网友C:
    2楼说的对!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程序 从头开始运行,你要是不回原点,直接撞上去咋搞。

网友D:
    水平关节要摆直。就是一个起始点。普通回零,不是设置回零。搞过机床的都知道。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E:
    机器人回原一般是回到初始位置,不是回到原点啊,机器人运行轨迹都是固定的点到点,如果不先回到初始位置的话,直接跨点运行会有撞机风险

网友F:
    加一个回原点指令,可以再设备运行中停机时,让机械手自动复位,设备回到初始状态,能够快速恢复生产。机械手的移动路径是设置好的,如果不在初始位置直接运行,容易报警路径故障、当前位置不可达,还有可能发生碰撞,比较危险。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网友G:
    机械手程序 从头开始运行,不存在中间开始吧,即使跳转也要从头开始判断

网友H:
    研究研究。

网友I:
    你那不是回原点,是程序设的一个准备点位,这个点位是停机后停的位置,方便做其它的事。

网友J:
    这只是一条指令,你编程也可以不用的,不是必须要用

网友K:
    这个不是机器人电机原点的意思,应该是准备点、待机点或安全位(好多叫法),不光是机器人,任何设备运行前都会有一个准备点。

    专业外协

网友H:
机器人回原点,赞

网友L:
在楼主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问题,机器人自动中被切手动,调试人员移动了位置,是否要输出相应的报警给到PLC,让PLC做出判断,是否要初始化机器人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在楼主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问题,机器人自动中被切手动,调试人员移动了位置,是否要输出相应的报警给到PLC,让PLC做出判断,是否要初始化机器人

在暂停后的短时间记录下机器人当前位置,开自动时再对位置进行判断。

专业外协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在楼主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问题,机器人自动中被切手动,调试人员移动了位置,是否要输出相应的报警给到PLC,让PLC做出判断,是否要初始化机器人

自动就是自动,只要不是自动运行时暂停,按你说的操作,当机器 人切换手动时,机器人伺服已以断开,报警看个人,但再自动,是必须要重启自动,得新区域回原点再动作。

网友M:
涉及到机器人软件的算法,厂家的核心技术之一。国内成都某品牌机器人,最早就是做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后来做了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