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思路

楼主(2024-05-22):
附件所示,一个转盘旋转,一个喷枪前后移动。怎么保证被喷涂产品的均匀度。喷涂厚度0.1mm

网友A:
这个系统三个变量,转盘旋转速度、喷枪移动速度、喷涂量,只要固定2个量,调整一个量就能达到均匀喷涂的目标,比如喷枪移动速度是10mm/s,喷涂量是1ml/s,那么需要的转盘线速度就是1ml*1000/10mm/0.1mm=1000mm/s;用这个线速度除以喷枪所在位置的转盘直径,就能计算出当前转盘需要的旋转速度。

网友B:
仔细想想,按要求去做好,不那么容易的,转盘一直在转,要均匀厚度,困难。转盘如果匙分度盘,容易。
是的

网友C:
我们做过类似油漆桶的,你这个跟桶盖喷涂原理类似,枪不移动,产品到位后延时一段时间,顶部大扇形喷漆,和边缘补边喷枪开始喷涂即可
喷枪头的喷出范围不大的,60mm左右,产品盘尺寸600mm左右

网友D:
1、旋转速度可调
2、喷枪参数可以保存,轨迹参数可以保存(自动喷枪)
3、可以多点位连续喷涂(变速)
4、喷枪开、关 延时可调。
5、动作连续,节拍

网友E:
圆环喷涂,从转盘的最外圈慢慢往转盘中心喷涂。
主要是枪的移动速度和盘的转动速度要匹配,才能均匀阿
多学多用!

网友B:
有好的思路吗?
沒有啊

网友B:
设计一个大喷嘴,囗径与转盘一样大,喷漆中转盘转动,均匀喷涂问题一次性解决。
不可行啊

网友B:
按照产品尺寸600mm,完全可行,以前做过喷涂范围为550mm的喷头组件,如需要喷头组件结构图,找找发给你。

网友B:
有新的思路了吗?

网友B:
没有思路,暂停。

网友F:
接触过粉末喷涂,供你参考:变频器拖动传送线,工件悬挂,速度基本上是肉眼可见(很慢,相当于你的转盘),喷抢做往复动作(有专业厂商在做,而且枪头数量可选),但是整条线(50米左右)要密封,有加热炉

网友G:
简化一点的方案,喷枪按照固定的距离分步前进,圆盘转动一圈,喷枪移动一格,类似于画了很多同心圆。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效率好像没有达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