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求助大佬们。

楼主(2024-05-22):
大佬们,谁有这个变频器的中文说明书吗?我们单位现在想找一个新的变频器替代它。

网友A:
30多年的变频器了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百度吧,或者去原创力文档搜一搜可能会有

网友C:
三菱的变频器基本上前面几个参数都是相同的,你这个变频器最特别的是接收AY42输出到变频器输入扩展调节频率,可以用E840+FR-A8AX, 或者直接用A840, A840本体有十几个输入,变频器内部PLC编程接受速度信号
下载积分:+1(迈克尔唐僧) 感谢大佬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C:
目前只找到日文版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9G1FCtY1Hy4M1CP4ebNBRw?pwd=abcd
提取码:abcd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