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2):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MCGS 的TPC7032Kt触摸屏怎么才能实现VNC远程连接功能?
先谢!

网友A:
不是有什么调试助手之类的
云端在线了 可以远程编程下载 基本都是这个路子。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1、确保远程网络连接,MCGS屏的4G或者WIFI或者第三方的远程调试模块;
2、参考MCGS远程助手的使用或者第三方远程调试模块建立远程连接;
3、VNC viewer远程连接可以监控HMI,但如果需要远程下载的话第三方的远程调试模块更好用更方便。
实际应用的话第三方远程调试模块使用和成本上都不错,项目也实际应用过,思路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什么调试助手之类的
云端在线了 可以远程编程下载 基本都是这个路子。

感谢,目前使用的TPC7032Kt不是物联网屏,只想使用VNC viewer实现远程桌面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保远程网络连接,MCGS屏的4G或者WIFI或者第三方的远程调试模块;
2、参考MCGS远程助手的使用或者第三方远程调试模块建立远程连接;
3、VNC viewer远程连接可以监控HMI,但如果需要远程下载的话第三方的远程调试模块更好用更方便。
实际应用的话第三方远程调试模块使用和成本上都不错,项目也实际应用过,思路供你参考

十分感谢,目前使用的TPC7032Kt不是物联网屏,只想使用VNC viewer直接连接人机界面实现远程桌面的功能。不加远程调试模块的情况下有办法实现吗?

网友B:
不是物联网屏的话没法使用VNC服务,你这个要求没有可以基于的平台或者服务去做,难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物联网屏的话没法使用VNC服务,你这个要求没有可以基于的平台或者服务去做,难以实现

好的,了解.感谢!

网友C:
搞是能搞得  没啥意义  进系统装个文件  早5年前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是能搞得  没啥意义  进系统装个文件  早5年前的方案了

不知道方不方便告知具体操作方法,就只是想局域网内实现VNC联机.这个文件包在哪里能下载?谢谢!

网友D:
  可以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