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975触摸屏通讯线问题

楼主(2024-05-22):
三菱A975触摸屏和PC的通讯线,RS232应该怎么焊引脚?与F900系列相同吗?
论坛搜到F900系列的,按照这样焊通讯不上
==================================================
已解决,更换USB转232线

网友A:
三菱屏串口下载的线都是通用的,通不了其他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屏串口下载的线都是通用的,通不了其他原因了
使用GT Designer2软件,需要装什么驱动吗?WIN10试了不行,虚拟机WIN7也不行,USB转232用的是绿联的

网友B:
和F940之类的线是一样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2025-06-21):
A975有上传密码,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