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PLSV可调变脉冲指令在使用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楼主(2024-05-23):
台达PLC中PLSV可调变脉冲指令在使用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WPL软件在仿真触发此指令后,变更脉冲频率时,发现监控脉冲量会在频率改变时会产生变化,例如5000的脉冲频率时监视的脉冲量是10000,切换至1000的脉冲频率时监zhn视的脉冲量是2000。因为要使用这个脉冲量的数据,这样变得比较不好处理,有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探讨下

网友A:
导入数据,有方法。

网友A:
台达好用的。

网友B:
PLSV只根据频率输出指定的脉宽脉冲,具体输出多少脉冲是更加程序指定,所以改变脉冲频率后相同时间的脉冲量肯定也不一样

网友A:
台达,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