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伺服求助

楼主(2024-05-23):
那位大佬能帮忙解释一下V90伺服Z轴带刹车一键优化时刚开始好好的到最后会自己断使能是因为什么

网友A:
惯量比没有优化成功,加长时间或者增大角度试试看

楼主:
没有用,还是这样
引用 网友A:
惯量比没有优化成功,加长时间或者增大角度试试看

网友B:
优化只是自整定,不用伺服也可以运行,没优化伺服能工作嘛,试试点动之类?是不是负载太大 之类卡住了?
可以联系我qq 1515325122 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C:
没优化可以工作,但性能可能不好,如超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