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3):
求大神指点下威纶通宏程序问题..
老蒋

网友A:
无符号短整型。叫什么是你定义的。翻译过来就是配方数字。
你也可以叫peifang_shu    但是外国人就看不懂了。

网友B:
新手大佬们,管网手册永远是最香的
把HMI的内部地址RW952读出到Formula_number变量(无符号短整型
  • 下载积分:+3(miusten) 支持, 有时候,讨论一下 ..

网友C(2024-07-01):
    一般软件里面都有说明或者文档可以多查看一下,
    bool A
    short NUM
    macro_command main()
    GetData(A, "Local HMI", LB, 0, 1)  获取LB地址0的数据变量名为A
    GetData(NUM, "Local HMI", LW, 0, 1)获取LW地址0的数据变量名为NUM
    NUM=10
    SetData(NUM, "Local HMI", LW, 0, 1)把NUM的值传给LW地址0
    SetData(NUM, "Local HMI", LW, 101, 1)把NUM的值传给LW地址101

    // 这样应该能明白了吧

网友D:
    NUM为什么等于10???

网友E:
    上面赋值给10
引用 网友D:
    NUM为什么等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