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4):
威伦通的这个“串行端口穿透的 串行端口模式”,实在没想通它有什么作用。全是用的 串口通信了(电脑与HMI为串口通信,HMI与PLC也是串口通信),为啥还要ip地址?还要电脑网线和触摸屏连接?也就是说HMI要有以太网,但是有以太网的话我为什么不直接用以太网连接电脑的方式穿透?这个存在有什么意义啊?
吐槽的就是这个,两边都是串口通信了还要连以太网通信

电脑与触摸屏以太网通信连接,同时还要电脑与触摸屏串口通信连接?这不多戳余吗

HMI有以太网我为什么不用下面这个方式电脑直接连触摸屏穿透PLC呢?这个最方便啊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楼主:
因为使用“串行端口穿透的 串行端口模式”时,需要通过以太网把设置好的串口通信参数传输到HMI,这也导致了TK6072ip这种没有以太网口的屏做穿透通信时要在摸屏上自己设置系统寄存器,没法使用 Utility Manager,很麻烦,而且这个触摸屏的micro usb口是不支持穿透通信的,必须要串口,所以还要自己焊DB9接头的线,还要用电脑usb转串口的线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楼主:
我看手册上说全以太网的穿透通信只支持CMT系列的触摸屏,但是好像看到别人做过mt的屏和西门子1200以太网穿透通信,不知道咋实现的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上说全以太网的穿透通信只支持CMT系列的触摸屏,但是好像看到别人做过mt的屏和西门子1200以太网穿透通信,不知道咋实现的

以太网还要穿透吗?搞个交换机直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还要穿透吗?搞个交换机直接连接

我想用威伦通的远程软件EA2.0穿透下载监控plc程序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