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写程序还是先做触摸屏

楼主(2024-05-24):
做项目的时候,一般是先把程序写得差不多了再做触摸屏,还是先把触摸屏做得差不多了再写程序呢?

网友A:
大公司一般上位和下位是分开的,不同的人同时一起搞定的。如果小项目,一般情况下回先写下位,流程正确了之后在去做上位。
感谢分享!

网友B:
触摸屏主要负责手动操作和报警显示,你写这两块程序时,触摸屏内部点基本上跟程序要相辅相成的。
感谢分享!
拆二代

网友C:
触摸屏是配合PLC,看个人,优先屏幕,也只是先把所有信号,寄存器,做出来写在屏上,然后再来写程序,
优先程序,程序写的差不多了,再按照程序注释来写屏幕,都差不多,
不管哪个先,最后都要汇总,来测试。
感谢分享!

网友D:
标准机那个先后无所谓,非标的话肯定先写PLC程序更好,因为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了。
感谢分享!

网友E:
先程序。后触摸屏。反正一直都是这么搞。
感谢分享!

网友F:
先做屏
感谢分享!

网友G:
具体看项目的大小吧,小项目可以先PLC后触摸屏,大项目因为涉及的设备很多,我都是边写PLC边写触摸屏,这样刚写的程序和点位心里有数,编写触摸屏也方便,搞定几个设备后再以此类推控制其他的设备。总体还是建议先PLC再触摸屏,因为PLC上面点位排布更加直观一些。
感谢分享!

网友H:
我是同时进行
感谢分享!

网友I:
先有总体控制规划后,再协调同时进行
感谢分享!

网友J:
个人在正常情况下同步进行以下软件:
1:PLC程序
2:触摸屏程序
3:WORD(记录项目中注意事项)
4:UG(记录机械需要定制的开关支架)
感谢分享!

lizhihua

网友K:
一般都是先把主体框架想好了,需要什么功能,要做什么在WORD文件做好笔记了,在开始PLC还是触摸屏都随你。
感谢分享!
我以前也是先做好笔记再同步进行的,不过我现在是直接根据画好的IO在程序上把需要的功能注释好就可以开始写,后面遗漏的再慢慢加

网友L:
正常都是根据控制工艺同时开始
感谢分享!

网友M:
同时进行
地址对应好
感谢分享!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N:
你这话问的好比是吃饭时先吃一口饭还是先喝一口汤?
感谢分享!
可是也有人喜欢吃完饭再喝汤或者先喝完汤再吃饭😊
还是看个人习惯吧,我发这贴主要是想看看大家具体偏向于哪种习惯而已💖

专业外协

网友O:
小项目,画图-编程-画面。中型项目,基本上分开了,但是也是先画图,在编程有人了就让其他人一一起搞触摸屏
感谢分享!

网友P:
大项目可以分工协作,接线 , 实休,内外走线布置,程序,小项目就 电气,机械,布线布局,运动控制,函数,几何,数学,计算,画图,对外沟通对接,审核,质量,全部都要会点,就是打杂工一名,不接受反驳 ,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申诉账号)

网友Q:
    一般来说都是同时进竹工作的。
    感谢分享!

网友R:
    先程序吧,再屏幕

网友S:
    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先同步进行,电工等着通电要调试,所以你必须先把手动程序都要同步搞完。等他调试手动,你就要开始初始化的程序,等他点对完了,你就要把自动的程序也要搞完了

网友T:
    一般先程序  人机部分(控制和显示)尽量挨在一个区域,写程序时,构思需要人机部分的,往人机地址区域去找地址并定义,个别功能需要预留多点地址,以便正式写触摸屏时可扩展。定义完之后先写程序即可,等程序写了个7,8成没啥可写时,开始写画面,往你定义的地址去找需要的一个个画,布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