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监视(写入模式)

楼主(2024-05-25):
在监视(写入模式)下不能写入,也不能编译
下图是从写入模式切换到监视(写入模式),加了个常闭触点,不管是转换,还是转换+RUN写入,都不行

网友A:
用的凌一PLC模拟器?不支持run中写入
下载积分:+5(江小工) 真诚感谢!

楼主:
确实是凌一模拟器
,感谢。我有时间用实物PLC在试下

网友B:
学习了,
为啥不用自带的啊?

网友C:
隔壁的小图标等了你多年

网友D(2024-07-30):
三菱Q系列PLC用GX WORKS2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

网友E:
应该是没连接实物 可能你是用的模拟软件

网友F:
你已经转换过一次了,跟PLC里程序对不上就会报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已经转换过一次了,跟PLC里程序对不上就会报这个
有道理

网友G(2024-09-26):
为什么不用自带的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