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向上学习

楼主(2024-05-25):
普通冲床自动冲铝材
附件: 自动冲铝条.zip (163 K) 下载次数:190

网友A:
是设计图纸吗

网友B:
是什么啊啊啊?

网友C:
你这个双字乘法结果不是占用4个D吗,你就空2个字,不会数据错误吗

网友D(2024-07-12):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99666] 你这个双字乘法结果不是占用4个D吗,你就空2个字,不会数据错误吗

应该不会,第一行的计算结果被后面的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