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5):
             项目1---10个工位等待信号。可以随机关闭任何一个工位。类似110000101的排列。PLC程序怎样写,触发一次程序可以跳过屏蔽的0位,执行下一个使能的位。依次执行。
使用smart200或者FX的PLC都可以。  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s7-200smart for+指针寻址 + 逻辑判断,FX用ST  for + IF + 逻辑判断。
能不能详细一点,指令都温习了下。不知道怎么组合起来。
  • 下载积分:+1(百度)
  • 下载积分:+5(冲出枪林弹雨) 热心助人!
  • QQ: 2845452345

网友B:
    三星2.5  inch HDD高速生产线,80个测试工位。松下的程序。组装机器过来的货。8秒钟两个。 测试机,4秒出来一个货。
    玩法都差不多。

网友C:
    三菱就直接 mov d0 k3m0根据m0 是否接通即可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7-200smart for+指针寻址 + 逻辑判断,FX用ST  for + IF + 逻辑判断。

    在这个基础上再明确下,新建变量,类型字,再取字的每个位的状态;新建工位使能变量,一个bit一个工位;新建工位结果变量,看是否下一个站是否需要根据结果执行什么动作;如果需要存储,就使用队列进行存储,工艺最后剔除或者做OKNG标识。无论是线体还是多工位转盘式,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E:
    玩法都一样的。

网友E:
    思路清晰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