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倫通屏幕

楼主(2024-05-26):
官網下載後的圖庫編輯使用功能鍵還是沒有 ,請先進與大大幫忙解惑 感恩不盡 謝謝 我是台灣學子 HMITK6071IP
阿謙

网友A:
因为你你没有链接PLC

楼主:
收到謝謝你
阿謙

楼主:
链接PLC還是沒有.但是我接線的方式請先進與大大幫忙 是否正確 感謝大家
阿謙

网友B:
可能是以下问题:
1、触摸屏通信参数设置错误导致。串口通信。要和PLC设置一样才能进行通信。你用通道几也每说明清楚。
2、与PLC的通信对象协议没选对。
3、触摸屏和QJ71C24N的连接线有问题。你没有线是如何接的也没说清楚。针脚图直接按照说明书的接就完了。
用不了10分钟搞定。

楼主:
上述 先進所說的問題我會去一一執行 待我執行後向各位先進報告 感謝指導 謝謝你們
阿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