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6):
使用博图V16几年了,偶尔会出现编译报错重启就好了,今天保存后再编译就自动关闭了,无法使用,打开软件都可以使用,单个块也可以编译,就是不能编译整个PLC,请教各位是软件出问题了吗?是否需要重新删除在安装,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删除的话,电脑里也有WINCC7.5不知道要删哪些再重装。有大师遇过这个问题吗?感谢

楼主:
搞了好久也不行,准备删除重装不知道怎么删,升级了下也不行,把电脑重装系统(现学了下,直接保存文件重装)装了2个小时,开机了桌面,C盘。D盘什么都没变,在打开博图可以编译了,问题以前版本是V16的,现在更新成了 V16 Update 6,打开就程序就更新了,不知道以后要是把系统C盘做没了在安装V16是不是就打不开现在的文件了

网友A:
怎么不用虚拟机?

网友B:
微软的更新包导致的,
如果系统是win11,需要卸载这个更新。
2024-05 用于 .NET Framework 3.5 和 4.8.1 的累积更新,适合基于 x64 的 Windows 11, version 23H2 (KB5037591)

网友B:
如果其它系统,注意看下近期更新的NET Framework,官网狠多人报TIA Crashes,各个版本都有。。。

楼主:
win10,系统,用几天好好的,现在右是这样了,编译就报错
引用 网友B:
微软的更新包导致的,
如果系统是win11,需要卸载这个更新。
2024-05 用于 .NET Framework 3.5 和 4.8.1 的累积更新,适合基于 x64 的 Windows 11, version 23H2 (KB5037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