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7):
原程序的PLC参数中的程序容量是14K步,
追加程序后,程序步数有14532步,PLC参数的程序容量改为15步
离线写入后,PLC报警,无法运行。
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擴充記憶卡,不然就換CPU
引用楼主无限526于2024-05-27 08:38发表的 三菱A系列程序容量不足 :
原程序的PLC参数中的程序容量是14K步,
追加程序后,程序步数有14532步,PLC参数的程序容量改为15步
离线写入后,PLC报警,无法运行。
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業餘打工仔~~

楼主:
A系列的PLC估计停产了没得换了
在PLC参数里修改了程序容量,这都能修改转换,就是写入到PLC会出现报警

网友B:
换Q吧,我这前些年A系列都陆陆续续的换Q了,不过Q夜已经开始停产了。

网友C:
换R系列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D:
不清楚A系列有没有这个功能 之前其他系列   程序下载至PLC的时候  将源代码信息写入到标志ROM里面    可以试下

网友E:
格式化PLC重新导入

网友F:
容量不足可以扩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