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smart200做PUT/GET通讯一直报错误代码

楼主(2024-05-27):
用smart200做put/get通讯,监控数据一直报错误代码,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200smart没用过,但是博图里面用的话你先得将两个PLC的允许PUT/GET通信打开,PUT/GET指令组态好地址,ID不要重复。然后PUT/GET指令的REQ得是上升沿触发不能一直置1,而且得指令运行完才能开始下一次指令激活,再就是读和写的数据块得真实存在且数据类型一致。这样基本没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