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7):
原NJ:配置
CPU  NJ301-1200
IO单元 CJ1W-MD261
模拟量单元 CJ1W-AD081-V1

现在想用 NX替代
NX:配置
    NX1P21040DT

1 NJ程序能下载到NXplc里面吗?
2 模拟量单元 CJ1W-AD081-V1,能通用吗?
3 IO单元通用吗?

更改设备NX1P21040DT后程序,分配内存全部紫红色

:CJ系列单元使用的内存中不存在指定的区域,请检查CJ单元内存设置,怎么搞?

网友A:
软件里面先转换一下看看
问问欧姆龙热线确定一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NX不能用CJ系列的模块,只能用NX系列的,模块这边的配置都需要重新做。
然后再把NX模块的变量名改成和原来CJ模块的变量名一样。
还有模拟量程序应该不需要怎么改,NJ/NX的指令都是一样的。

还有挺重要的一点,NJ301的程序容量和变量内存都比NX1P2大,你要确认NX1P2的程序和变量是否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

NJ程序,比方全局变量,我添加变量,分配地址后没有报错,为什么,保存再打开(文件下拉菜单里面的保存),怎么添加的变量又没了,哪里操作错误?,怎么导出就保存了

网友B:
NX1P2的PLC设置默认不使用CJ系列的内存地址,要去设置启动才行。然后在分配地址时使用就好了。
NJ系列应该默认使用CJ系列内存地址。
还有一定要使用内存地址吗?程序里都用不上,全是变量名。除非要做FINS通信直接读写内存区。

网友C:
可以用的,NJ比NX还要大型。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