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串口服务器

楼主(2024-05-27):
硬件:FX5U + N540(有人四串口服务器)+ 霍尼韦尔扫码枪3320G(4 PCS)
N540:四路232转以太网模块 扫码枪3320G:232通信
需求:分别触发扫码和接收四个扫码枪的内容.
各位大神有没有做个这样的案列啊?帮忙提供下思路,感谢了!

网友A:
串口服务器的四个串口对应TCP服务器的4个端口,PLC端采用SOCKET无协议通讯发送接收就行了,可以先用串口以太网调试助手试一下。

专业外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服务器的四个串口对应TCP服务器的4个端口,PLC端采用SOCKET无协议通讯发送接收就行了,可以先用串口以太网调试助手试一下。
大佬说的对,就是5U写以太网套接字通讯,设置一服务器的地址和通讯格式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