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7):
空气具有可压缩性,经空气压缩机做机械功使本身体积缩小、压力提高后的空气叫压缩空气。压缩空气是一种重要的动力源。与其它压缩空气,即被外力压缩的空气。随着压缩空气的广泛应用,不同行业对压缩空气质量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压缩空气取自大气,而大气中总含有一定数量的水蒸气。影响压缩空气质量的主要有油、水、固体颗粒物,用来测量压缩空气流量的较大口径孔板流量计,孔板前常有积水,要影响测量精度。引压管中常有一段水,导致差压变送器测到的差压同节流装置所产生的差压不一致。这些都是空气带水引起误差的常见原因。

但是油含量是最难检测的,也正因为如此,行业里出现了不同的检测方式和检测手段。合理的使用空气压缩机,可以给用户带来极大的节约能源效应效果,通过测量空气压缩机的气体流量,合理的监控各个时段的空气压缩机使用情况根据压缩机的的气体流量变化,合同的设置空气压缩机的启停方式和管道布线方案,可以有效的节约大量的能耗。工采网的一款ISweek工采网气体流量传感器– AFE-01适用于监测空气压缩流量变化情况。

气体流量传感器– AFE-01由四个铂金薄膜电阻构成,阻抗低,加热区面积小。加热器左右两边各一个高阻抗电阻,用来检测流速和流向,还有一个电阻用来检测气体的温度,靠近加热元件的两个电阻连接成一个电桥,产生检测流速和流向功能的—个输出信号。没有流量的情况下,这两个电阻达到同样的加热状态。当有流量存在时,其中一个电阻的温度比另一个低很多,具体哪个电阻温度变低由流向决定,温度差可以测量得到,由流速和流向决定。流量传感器的加热时间和响应时间非常短,因为它的热质量小。这种方式可以检测到非常微小的流速变化。为了得到更高的流动速度,温度传感器可以与恒温风速仪相连接。

又因气体流量传感器AFE-01由欧洲专业流量厂家代工生产,具有体积非常小,双流向检测、检测小质量物体的流动、简单的信号处理电路和标定、完全固定的机械元件、优异的重复性和长期稳定性等特点,适合医疗,仪表行业,OEM客户使用。

网友A:
参考参考一下。

网友B:
传感器的工作参数发上来,工控人不需要一堆无用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