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8):
在FB中如果使用32位乘法或除法指令,结果会占用64位,但是三菱这个FB寄存器分配的时候只会分配 为32位寄存器,造成地址冲突

网友A:
有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块,方便。

不是这个问题,块内出现DMUL或DDIV指令,多了就会出现地址冲突的问题

网友B:
FB块内32位就够用了,选不了64位,只能选32位的
相信自我!

网友C:
直接400  三菱的400好打也靠谱

网友D:
定义个32位数据类型的两位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义个32位数据类型的两位数组

3U不支持数组

网友E:
可以把结果变量换成用不到的地址,然后用两次MOV.或者改ST算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结果变量换成用不到的地址,然后用两次MOV.或者改ST算更方便

仿的三菱不支持ST,只能用个OUT输出指定地址

网友F: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我就提过,确实很坑,只能把结果改成数组来解决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仿的三菱不支持ST,只能用个OUT输出指定地址
[/q仿品就算了

网友A:
研究研究一下

网友H:
定义个全局标签,全局标签分配个地址,如D0,在Dmov

网友I(2024-07-26):
可以打电话给三菱官方客服,他们会帮你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