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8):
各位老兄:大家好!如题,EtherCAT&脉冲输出是一样的指令吗?
相信自我!

网友A:
不一样阿

网友B:
可以认为是一样的
ecat 从伺服侧抓曲线  看的是PDO 配置轴位置  轴速度 轴转矩
脉冲 从伺服CN1口 直接抓的脉冲   原理一致
PLC的指令也是一致    对于运动控制器来说  组态脉冲轴 还是总线轴  指令都是共用的

楼主:
我只用过总线的,或者是脉冲型的,就是没有脉冲总线混合起来用过,所以像现在这种运行控制型的PLC如:汇川H5U  EASY COSESYS平台的PLC,我就没有脉冲总线混合用过.缺少使用经验.还望指点.
相信自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用过总线的,或者是脉冲型的,就是没有脉冲总线混合起来用过,所以像现在这种运行控制型的PLC如:汇川H5U  EASY COSESYS平台的PLC,我就没有脉冲总线混合用过.缺少使用经验.还望指点.

脉冲的按照原来脉冲写法写  总线的按原来总线写不就好了
两种都用过你应该知道它两用的指令都不一样
轴分配的时候注意下就好了 有关联的轴最好都分配总线控制  独立的分配到脉冲轴

网友D:
讨论这个没什么意义。西门子的PN总线和脉冲不都是用相同模块吗(FB284报文不算)?汇川EASY的脉冲和总线也是用相同模块啊,只不过总线模块重量更多,通讯交换内容更多,也就日系特别是三菱做的五花八门,没有继承性和一致性。

专业外协